是不是今年会有压控LC振荡器 类似得题目?

楼主:
我看看了看03年的元件清单有个高频变容二极管,然后那年题目就有电压控制LC振荡器。是不是今年有可能会有呢?

网友:
有这种可能否则变容二极管用在哪里呢?要么是高频信号调制

网友:
应该很有可能 我们组都已经在准备模块了!

网友:
果断的压控!或者LC振荡
(窄带小信号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