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请问TI-6416如何用指令读取CPU的运行时钟数?谢谢各位大 ...

楼主(2011-08-28):
请问TI-6416如何用指令读取CPU的运行时钟数?谢谢各位大侠:)
请问TI-6416如何用指令读取CPU的运行时钟数呢?
我想让DSP读取下一个接口命令前等待一段时间,小弟急着用,那位大侠帮助下,谢谢
时钟
如何
接口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通过读TSCL寄存器获取当前的CPU clock,使用方式如下。
extern cregister volatile unsigned int TSCL;
int glbTimeStamp;
glbTimeStamp = TSCL; //读取当前CPU 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