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达林顿管和功率管得区别,与选型使用

楼主:
不知道达林顿管和功率管得使用有什么区别。

在网上看了一些东西。

觉得还是没搞清楚。

求高手赐教

网友:
达灵顿管是一种结构,功率管则是指可以输出较大功率的管子,二者不好放在一起比较,是不同范畴的东西,虽然达灵顿管往往是功率管。
达灵顿管是由两个晶体管复合而成,具有较大的放大系数,很小的基极输入电流便可使输出级导通甚至饱和,普通结构的功率管则需要较大的基极电流,但外挂一个推动晶体管也就和达灵顿管没有区别了,用两个独立的晶体管可以轻松构成达灵顿结构,只是在同一封装内部实现的达灵顿管具有更一致的温度系数。

网友:
达灵顿管一般都可做功率管使用,比如TIP122,采用达灵顿管得结构,但具有高功率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