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大学黄智伟系列——一个令人有想象空间的赛题

楼主:
南华大学黄智伟系列——一个令人有想象空间的赛题
201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基本仪器和主要元器件清单中有:
函数发生器(10MHz,DDS),请注意:括号内的内容是特别提出来的
请看:10MHz DDS函数发生器的产品特性:
例如:固纬SFG-2010(10MHz DDS函数发生器)数字合成函数信号发生器:频率范围(正弦波 ,方波) 0.1Hz~10MHz, 频率范围(三角波 ) 0.1Hz~1MHz, 解析度 0.1Hz ,频率稳定度 ± 20 ppm ,频率准确度 ± 20 ppm ,长时间准确度 ± 5 ppm / year ,波形种类: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例如:TTi TG1010A 10MHz DDS 函数/随机发生器
10MHz DDS 函数发生器,具有产生有限的任意波形功能
波形包括正弦波、方形波、正脉冲波、负脉冲波、多级方形波、三角波、斜升波、斜降波、任意波形和直流波。
调制模式包括触发/点射、门控、扫描、AM 调制和 FSK 调制
提供触发/点射、可变起动停止相位、门控、相位连续扫描、波幅调制、反相输出和 2 个或更多发生器相位锁定功能

再看网上流传的一个赛题:电信号测量仪
一、设计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台数字显示的多功能电信号测量仪。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频率测量:可测量方波、正弦波;频率:0.1Hz~64KHz,测量误差≤0.1%。
(2)幅值测量:可测量方波、正弦波;幅度(峰值): 0.1V~5V;测量误差≤0.1%。
(3)采用LED或LCD显示十进制数字,可同时显示幅值和频率。
2、提高部分
频率和幅值测量:可测量方波、正弦波、锯齿波、三角波。
(1)扩展频率测量范围为0.1Hz~4GHz,测量误差≤0.1%
(2)扩展幅值(峰值)测量范围为0.1V~10V,测量误差≤0.1%
(3)测量误差降低为0.05%。
(4)实现6路信号测量。
(5)具有校正功能,可带键盘进行频率和幅值的校正。

再看网上流传的另一个赛题:三角波斜率测量仪
一、任务
(1)设计占空比可调(即图2中AO/AB可调)的三角波发生器,作为三角波测量仪的信号输入。
(2)设计三角波测量电路,能够完成三角波幅度、频率、斜率的测量。
(3)设计显示电路,能够完成波形和测量数据的显示。
(4)能够测量由外部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任意波形。
系统框图见图1所示。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自行设计三角波发生器电路。要求频率、占空比、幅度连续可调。变化范围要求如下:
频率范围10KHz~100KHz;
占空比范围(即图2中AO/OB)30%~60%;
幅度范围(即图2 中OC)0.5V到4V。
(2)三角波幅度测试:要求测试电路完成三角波幅度的测量并显示出测量结果。测量误差不大于10%;
(3)三角波频率测试: 要求测试电路完成三角波频率的测量并显示出测量结果。测量误差不大于10%;
(4)三角波斜率测试: 要求测试电路完成三角波斜率的测量(即CO/AO)并显示出测量结果。测量误差不大于10%。
2.发挥部分
(1)三角波发生器电路的频率范围可以扩展到1KHz~300KHz;
占空比变化范围(即图2中AO/OB)可以扩展到20%~80%。
(2)将三角波测量电路的频率误差减小到不大于5%;
(3)将三角波测量电路的斜率误差减小到不大于5%;
(4)将三角波测量电路的幅度误差减小到不大于5%;
(5)可测量其它波形及相应参数。
三、说明
三角波测量电路与三角波发生电路的连接只允许存在信号线与地线,不允许在两个模块之间存在其他连线。
同学们可以去想象一下????

网友:
请问有无高频无线类的预测题啊?

网友:
这个仪表今年确实是有特殊要求!感觉仪表的题目必须有一个(涉及到DDS)

网友:
(1)扩展频率测量范围为0.1Hz~4GHz,测量误差≤0.1% ============================================== 黄教授:扩展要求测量出4GHz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网友:
4GHz  怎么测呀

网友:
感觉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  提前准备下

网友:
回复:xu__changhua和baijunyan

1.赛题是网上流传的:扩展频率测量范围为0.1Hz~4GHz,测量误差≤0.1%
2. 测量4GHz的频率,先分频

网友:
仪表的题目应该可以多准备准备.....

网友:
都是些高深的题目   伤不起呀呀

网友:
是的,我们这些小的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华大学黄智伟系列——一个令人有想象空间的赛题201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基本仪器和主要元器件清单中有:函数发生器(10MHz,DDS),请注意:括号内的内容是特别提出来的。请看:10MHz DDS函数发生器的产品特性 ...

高频 是趋势……

网友:
那小车是干啥的!

网友:
测频率去年考过了~

网友:
伤不起呀呀

网友:
求控制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