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149的定时器A与定时器B能否同时使用

楼主:
求149定时器B的例程,它与A能同时是使用吗??

网友:
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
两个定时器是相互独立的,可以同时是使用

网友:
用过,有问题,好像有优先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抢占式的,谁的中断先发生,就先执行谁的中断服务函数,直到其中一个的中断服务函数执行完了,才会响应另外一个的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clude
void int_clk();//时钟初始化子程序声明
void int_timer();//定时器初始化程序声明
void int_timer()
{
  TBCTL=TBSSEL1+TBCLR+ID0+ID1+MC1+TBIE+CNTL_0+TBCLGRP_0;//选择SMLK的8分频作为定时器的时钟,定时器为增加模式,并且使能中断
  TBCCR0=9999;//定时器计数值为9999+1,即定时10ms
}
//******************************************
//子程序名:int_clk()
//功能:   时钟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t_clk()
{
  unsigned char i;//定义局部变量i
  BCSCTL1&=~XT2OFF;//打开高频晶体震荡器
  BCSCTL2|=SELM1+SELS;//MCLK和SMCLK的时钟源都选择XT2CLK,即都是8MHZ
  do//(至少执行一次DO循环)
  {
    IFG1&=~OFIFG;//清除晶体震荡出错标志位
    for(i=0;i<100;i++)
      _NOP();//简单的延时等待
  }while((IFG1&OFIFG));//判断晶体震荡是否出错,如果还是出错,则继续执行DO循环
  IFG1&=~OFIFG;
}
int main(void)
{int_clk();
  int_timer();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2DIR|=BIT0;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void)
{
   P2OUT^=BIT0;
}  为什么这个程序就是进入不了中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