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个STC12C5204AD,做个电压表.

楼主:
手上有个STC12C5204AD单片机,想做个电压表.

谁做过,能不能提供个原理图,

谢谢呀!

网友:
自己设计呗~这个不算复杂的嘛,网上资料也多

网友:
先用电阻构成分压网络,分压值用开关进行选择,然后送运放缓冲,再送MCU的AD,MCU上再挂一个数码管或LCD显示装置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unyang给出的思路就是电压表的基本思路了,book1应该自己设计

网友:
初学还不够给力

看到网上教程是用51+AD芯片构成
因STC12C5204AD单片机本身有AD,所以想利用起来.
可是找不到这个芯片做的电压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