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I/O口空间地址问题

楼主:
刚学dsp,看到一个按键扫描的实验实例,里面有#define    KeyReg            port8FFF   ;ioport    unsigned    int        KeyReg;
通过读取KeyReg 的值来知道哪个按键被按下~
 我搞不清楚port8FFF是啥意思,是某个io寄存器地址?这个port8fff,我在数据手册册也没找到是啥地址?
我用的是5402
求教

网友:
同道中人,也顶一下

网友:
同求

这问题困扰很长时间了,没人知道吗?

网友:
应该是寄存器的入口地址,不同的键还会有相应的偏移

网友:
初始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