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经典】家电之台灯

楼主:
1.USB台灯

USB台灯电路图如下图所示.为避免可能的电磁辐射,电路的电源采用电容限流,再送到整流电路,给出控制电路所需的5V直流工作电压。在电脑关断不用时.即使控制电路有交流电源存在,由于IC2的输出脚③为低电位,因此双向可控硅不会导通。

    光耦器IC1将电脑与台灯控制电路分隔开。电容C1用来旁路USB端口中可能存在的变化成分。R1用来限制输入电流。

    当电脑打开时,USB端口中的5V直流电压加至光耦器IC1,IC1立即导通,导通后其输出拉低IC2的②和⑥脚电位。于是IC2的输出变高,双向可控硅BT136的栅极G经R3和D4被触发,BT136导通,完成台灯的供电回路,台灯于是接通发光。

    当电脑关断时。它连至光耦器的输入电压立即消失,使定时器芯片的②和⑥脚电位变高而无法行使其正常功能,这时其输出脚③变低电位,台灯自动熄灭。

    将电路安装在普通PCB板上。用标准的USB电缆连接其输入端至电脑上一空闲的USB端口上,电缆一端用A型连接器,另一端用B型连接器。要注意的是,只有5V直流电压被用来作电脑状态检测。

网友:
两款节能灯,电路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