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经典】家电之电风扇电路图

楼主:
1.用晶体管/三极管以PWM波形来驱动风扇的电路图

这种IC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直流驱动,另一个是PWM驱动,如图1和2所示。图1中的IC远程检测温度并根据温度控制风扇速度。该芯片通过一个内部功率晶体管产生一个直流电源电压。图2中的IC具有类似功能,但通过一个外部晶体管以PWM波形来驱动风扇。两者都具备完整的热故障监测和过热输出,如果高速芯片太热可用来关断系统。

2.气敏排气扇电路原理图

 该装置的电路工作原理如图8所示。当室内为洁净空气时,气敏管HQ-Ⅱ的导电率很低,在电位器RP上的压降也很小,DW处于阻断状态,三极管VT截止,5S模块的④脚处于高电平,排气扇无电流通过不工作。一旦室内有害气体的浓度增大,导致气敏管HQ-Ⅱ的导电率增大,使RP上的压降值升高,导致DW击穿导通,三极管VT也随之导通,使得5S模块的④脚呈低电平,此时排气扇M通电工作。当室内有害气体的浓度降到标准值以下时,排气扇 延迟工作一段时间后会自动停止。如室内有害气体的浓度再次升高,排气扇M又通电工作。调整RP或DW可以调整其启动阈值。

3.具有显示功能电风扇的电路

一般电风扇的调速开关上,印有“0~3”挡字标,使用时距离稍远就看不清楚。下面介绍一种简单易制的LED数码显示电路,它能使电风扇的风速挡位直观清晰显示。

工作原理电路如下图所示,将原风扇电机绕组风速调整线上打“x”处依次断开,并连接上压降电阻R1~R3。当风速开关K被选择某一挡位时,其对应绕组回路电流在相应电阻上产生压降(电压)。该电压立即触发晶闸管SCR导通,导通后的电流再经VD2~VD7等对LED数码管对应笔段供电,此时其挡位数字即可显示。当挡位调速开关K切换时,原先绕组回路断电,其他绕组回路接通,回路所控晶闸管被触发,驱动LED数码管重新显示新的数字。

元器件选择:LED数码显示管应选用共阳极管。SCR1~SCR3均选择1A/400V晶闸管。VD1~VD7均选择1N4007。其他元器件选择如图所示。

制作与调试制作时不必另做印制线路板,可找一小块实验板代替,装好后,引出的导线与原风扇电路在标有箭头处(←)直接连接即可。然后,在电扇外壳上选一恰当位置,用工具开一个和LED数码管表面尺寸同等的孔,将数码管整齐嵌入,最后用热融胶在后部加以固定即可完成。

网友:
有cpu的风扇么,最近想知道cpu风扇是怎么测回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