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并联的电容的就是简单的容量相加吗?

楼主:
刚刚看了个电路,有个地方不太懂,在此教一下大家。

电路如图。

级间三个并联的电容(C2GL C4GL C6GL),和输出的3个电容(C1 C3 C5),三个并联的电容的就是简单的容量相加吗?还是说还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两级运放级联 使用电容滤掉直流信号的

网友:
22UF的是电解呀,电容本身材料的特性也有区别的呀!好比电源是一个电解电容加一个0.1UF的磁片电容一的的嘛! [ 本帖最后由 xuwangqing 于 2011-8-31 01:04 编辑 ]

网友:
 电容并联是容量相加,但在这里以不同数量级的容量并联目的不是简单相加,而是为了要适应不同的频率段,因为各种介质电容的频率特性也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