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MA7455 加速度传感器的SPI通信(附程序和资料)

楼主:
        今天上午花了个把小时看了一下MMA7455的数据手册,写了一个MMA7455 加速度传感器的底层程序,采用SPI通信方式   ,网上关于此芯片SPI方式的资料好像比较少,但我个人觉得SPI比IIC好用很多,简单实用,而且速度比IIC要快  。

       现简单说明一下!!!此程序原创,写的程序应该是比较容易看懂的,采用软件模拟SPI实现,(数据时8位模式的,好像10位模式很简单,只需要换个地址就OK了,只测试了8位数据模式)模块化的程序,几乎不用修改可以直接移植到51、AVR等其他单片机上(只需要改个对应的IO口即可!!),实验室人在51上测试没有问题。还算比较稳定。测试了一下X、Z轴数据偏差不大,但是Y轴偏差比较大,应该需要矫正补偿!!!

       对于矫正的问题,我也看了一下,好像内部有个矫正寄存器,X、Y、Z轴对应的OFF7-OFF0,不知道具体如何矫正,还有其对应的64LSB-0.5LSB是什么意思,LSB不是低位的意思吗????

        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把X、Y、Z轴的加速度转化为对应的角度值,这个怎么执行呢??个人想了一下,应该是通过X、Y、Z轴的加速度算出传感器平面和重力加速度方向的夹角,计算出这个值之后,采用arcsin来算出传感器平面与重力方向的夹角。不知道正不正确,具体实现呢???直接采用math.h头文件中的数学函数实现吗????那如果要计算与对应基准平面的夹角呢???不是与重力方向夹角。这个还是有点问题。请大虾指点。

       特别,把我今天上午研究的程序和所用到得资料全部上传,供大家参考!!!!!

       注意哦!!全部免费哦!!大家不需要芯币可以直接下载!!!!谢谢!!!

数据手册

中文手册

应用手册1

应用手册2

MMA7455 430 测试程序.zip

测试程序

网友:
都看过了。。。

网友:
LSB是有效位的意思,其实不用深究这个;
对于加速度转倾角坛上的朋友有贡献的。
参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8139-1-1.html

网友:
LZ好人啊

网友:
关于校正

$10-$15是三个轴的校正寄存器,个人认为是在这三组寄存器里写值可以校准0点,也就是在基准平面让三个轴的测量值是零,可能各人买的器件和地理位置不一样要校准的值不一样,大部分人都固定的添了一个经验值。我的做法是写了个自动校准函数,在初始化之后每次写入校准值测量,直到测量值为0则校准完成,个人见解,有错误请指正。其他功能还没怎么看懂,尤其是门限电压和z轴自检那块,请高手指教。想进一步交流的请给我发邮件ybcelephant@163.com

网友:
看看好用不好用,我有网上买的模块给的程序都用不了。

网友:
悲剧,这样的程序模块是模块了,问题不是每个人都看得懂了,你还是放一个51程序上来吧。

网友:
还是很感谢楼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很容易看懂啊!!需要移植只需要把MMA7455.h的头文件里面的IO口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把这几句换成对应的IO口就可以了!!假如你如果用的也是P10-P13的话只需要把
#define MMA_COM                P1OUT
#define MMA_COMD        P1DIR
#define MMA_COMI        P1IN
#define MMA_COM_INIT        MMA_COMD |= 0x0d

#define MMA_SDO_INPUT                MMA_COMD &=         ~(1< #define MMA_SDO_OUTPUT          MMA_COMD |=         (1<
改成
#define MMA_COM                P1
#define MMA_COMD        P1
#define MMA_COMI        P1
#define MMA_COM_INIT

#define MMA_SDO_INPUT                MMA_COMD |=         (1< #define MMA_SDO_OUTPUT

如果用的IO不一样就只需要把那0,1,2,3换成对应的IO了!!!就可以直接在51上运行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关于效正就是就在应是0点的位置,但显示不是零时,往效正寄存器写个数就行。难道每次都要效正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我测出的Z轴加速度>g是真么回事!!重力加速度怎么可能大于g呢??

网友:
very good

就是杂不能用啊?啥单片机啊?

网友:
楼主能方便留一下联系方式吗?

网友:
能给您的头文件加一下备注吗,看看每行是设置什么的,我们好做相应修改。

网友:
不是很清楚,如果有SPI芯片  你那个程序如果加上注释就清晰多了

网友:
你那个头文件 我怎么没看到啊

网友:
楼组好人啊。。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 ,顶了

网友:
楼主好人,最近在学呢

网友:
留个名

以后要用到

网友:
希望交流

最近在搞 这个模块,学习一下,交个朋友

网友:
LZ挺厉害的,个把小时就能看完datasheet,直接写程序了,佩服

网友:
还是去年的事,不知楼主现在对这款芯片研究的怎么样了啊

网友:
现在不怎么理解 脉冲检测和电平检测模式代表的意思,为啥设置了个俩个中断脚?

网友:
谢谢参考一下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我用共享的资料搞出来了,模拟SPI应该来说是最方便的了,移植性非常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有用

网友:
感谢楼主,正在研究SPI,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