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LM393

楼主:
电压比较器LM393  用正负12V 供电, 其输出的高电平、和低电平分别为多少呀?

我测试的高为12V, 低为-0.8V, 不知对否?    希望大家能给出自己的测试结果。

网友:
比较器的输出电压与电源电压无关,而是决定于电阻搭配,

网友:
 有点怀疑的是,楼主真给比较器接上-12V电源了吗?接到哪个脚上去了?

网友:
用的是TL3116.。。。。。

网友:
是有点问题

网友:
回复“仙猫”

确实接负电源端,它可以单电源供电,也可以双电源供电。  仿真的时候确实可以输出 + - 12V电压。  但是实际做出来确实 上面那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假如:
1、你用的是LM393
2、用了-12V电源
3、把-12V接到芯片的GND脚
4、电路没错
的话,那么输出的低电平应该接近负电源而不是在0V附近。

网友:
这个还没有用!只是用过311而已

网友:
明天就开赛了,好好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