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gen点generation长时间完不成

楼主:
各位大侠:

       小弟用sysgen编了一个简单的模块IIR,包括2个加法,3个乘法,延迟等。

        仿真没有问题,当点generation时,长时间停留在running netlist,无法完成。

        换了一个最简单的,只包括一个延迟的模块,可以完成。 版本:10.1.03,打了最新的update,Matlab2007a。

        不知道从哪下手。 之前报过out of memory的错误,曾经用环境变量把java虚拟机的内存限制到512M,搞定。

        请指教。。。谢了!!

网友:
别沉了。。

顶起,往遇到类似情况的兄弟们不吝赐教

网友:
顶一下,这方面的高手出来解决问题。不过你这种问题,感觉软件问题,重启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重启过,没效果,从何下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sysgen,那些demos我大多数都试过,
我用的ise12.4和13.1,这些都是网上下载的,xilinx给我授权的版本是10.1太老,我没有用。从我使用的情况来看,可能是你的license有问题,重新找个破解看看,相信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