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类的题目??

楼主:
大家多说说喽.....

网友:
失真度测试仪。。。。。。。。。。。。。计算两信号相似度。。。。。。。。。。。。反正里面应该是有小信号放大、滤波、AD/DA转换的。1mv小信号不是盖的,高频也不是闹着玩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mv小信号是给高频题的 不是仪器仪表题

网友:
楼上说的是真的?原因?

网友:
1mv不止是高频用仪器仪表的小信号检测也是多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