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扰的问题

楼主:
我的理解就是两条线之间存在电容或电感,在进行信号传输时,他们会通过

电容电感对彼此进行干扰,而且两条线挨得越近这种现象就越明显,

所以我们要避免干扰就不应该走平行线而且线踞应比较大(差分对除外)

以上是我的理解不知对不对

但在实际中有很多板子上得很多布线都是采用平行布线,比如ram的数据线和地址线等,

在电脑主板上我们能看到很多而且很长的平行布线,这不是违背了串扰的规则吗

而且我发现平行布线能让板子看起来外观更加好看,下面是一块ARM开发板的PCB,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平行布线

网友:
大家响应啊

网友:
这要看你布线的电路是什么样的电路 线和线之间的干扰是比较小的  主要是元器件之间或者元器件跟线之间的干扰  这个主要就是互感  电路中的电流比较小的话 干扰基本没什么的 并不用刻意去怎么做 只要设置好规则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楼上帅锅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