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控制器

楼主:
各位大侠,请问用软件生成的DDR2控制器中,local_be[]信号是什么作用呢,怎么用呢?图片是规格书上的说明,但是甚是不解啊~~~求救求救~~~

网友:
经常听DDR 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你数据总线是32bits,那么local_be每1bit对应数据总线的8bits,local_be[3]=bus_data[31:24],.....local_be[0]=bus_data[7:0],local_be[?]=1'b0,表示对应的bus_data_8bits数据无效,反之有效,简单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