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A7455~同样问题的童鞋来探讨探讨

楼主:
我用的是龙丘的MMA7455模块,12引脚,程序都弄好后连线,按手册上7脚CS口接高电平是IIC通信~是要连接的,可是为什么连接后芯片就烧了~特别烫,手上一个包啊。。。。。但是芯片没坏,重新通电,先不插CS,等通电好后再连接CS就好了~静态角度也可以显示出来了。。。。有懂得高手来解释下,为什么啊?要是不连CS端,只能检测模块运动时的加速度~静放在桌上所有数据都是零~到底是接CS端还是不接?

网友:
你用什么控制的?是用的51吗?程序能上传看一下吗,我的也有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不是与程序有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