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各位大侠帮忙给写一个20KHZ的PWM波!

楼主:
#include <msp430x4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WDTHOLD;
  TACTL = TASSEL1 + TACLR;              // SMCLK, 清除 TAR
  CCR0 = 512-1;                         // PWM周期
  CCTL1 = OUTMOD_7;
  CCR1 = 384;              //占空比  384/512=0.75
   P1DIR |= 0x04;                        // P1.2 输出
  P1SEL |= 0x04;                        // P1.2 TA1
   TACTL |= MC0;                        // Timer_A 增计数模式
  for (;;)
  {
    _BIS_SR(LPM3_bits);                 // 进入 LPM3
    _NOP();
  }
}
我没用使用外部时钟,用DCO,计数时钟采用SMCLK,请问如何设置频率为20KHZ,幅值为2V,拜托大家了!!

网友:
CCR0 值改小点,再不行时钟频率加快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详细点啊,初学,有难度

网友A:
时钟源为SMCLK=32768*32hz,
CCR0 =512
所以PWM频率为(32768*32)/512=2.048kHz,
你要20K么,把CCR0 =50,差不多。
具体的原理要搞清,定时器对初学者还是很重要的,我也初学者

网友:
发你一张图,便于理解工作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将图片下载到本地再上传,,不然大家没有浏览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源为SMCLK=32768*32hz, CCR0 =512 所以PWM频率为(32768*32)/512=2.048kHz,你要20K么,把CCR0 =50,差不多。具体的原理要搞清,定时器对初学者还是很重要的,我也初学者

(32768*32)/512=2.048kHz

这一句当中,如果外界32768HZ的市中院,为什么要再乘以3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