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转换成0-5V

楼主:
各位高手,本人摸电只是懂点基本的.想请教大家个问题.传感器输出的4-20ma如何转换成0-5V.我以前一直就是用250欧电阻将4-20ma转换成1-5V,再进行A/D转换,感觉这样处理没有0-5V方便.比如4-20ma表示0-50度的温度,0V的时候就表示温度是0度,5V的时候就表示温度是5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本人摸电只是懂点基本的.想请教大家个问题.传感器输出的4-20ma如何转换成0-5V.我以前一直就是用250欧电阻将4-20ma转换成1-5V,再进行A/D转换,感觉这样处理没有0-5V方便.比如4-20ma表示0-50度的温度,0V的时候 ...

楼主的电阻直接接地么?

网友:
以前是把250欧电阻直接接地,实现4-20ma转换成1-5V,然后输入到运放,运放接成1:1放大.现在就是请教大家,怎样把传感器输出的4-20ma如何转换成0-5V,感觉这样进行A/D转换时数据处理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运放用加法器剔除1V的offset,再把增益调至1.25倍,当然也能整成0~5V电压给ADC,但毕竟比软件算一下麻烦多了,何必呢?

网友:
运放用加法器剔除1V的offset,再把增益调至1.25倍,当然也能整成0~5V电压给ADC,

能否贴个具体电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贴个具体电路呢?

是要这么个图吗?

原理示意图而已,实际电路要比这麻烦,比如偏置电源5V从哪来,怎么调零调增益,运放要不要负电源和高过5V的正电源,ADC能否正确读取0点附近值等,都要在设计里考虑到。

网友:
没有必要一定整定成0-5V,这需要采用一级运放,但转换电阻就不一定非要250欧的,可以用小一些。

网友:
250是变送器的标准负载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