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最新的研究领域

楼主:
各位电子爱好者和专家们,想请问你们,FPGA最新的研究领域是什么?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出新的突破?谢谢

网友:
应用还是fpga本身?

fpga前沿是出了最高可到1.5GHz的fpga
等等

网友:
fpga 最新研究包括以下几方面:

   1. 单核容量向更大的突破。

   2. 功耗更低(内核电压0.8V)

   3. 器件速度更快

   4. 内部专用的IP CORE更多

   5. 集成ARM11,DSP模块

网友:
俺个人不看好 fpga内嵌ARM 这样的发展方向 。

现在的ARM芯片,外面很成熟,并且价格也很便宜;如果把ARM移植到FPGA内部的话,这个fpga的价格就很难降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的时候主要靠fpga,如果设计完了系统fpga还剩有很多资源,那么内嵌arm比另外弄个arm更划算,性能也会更好(arm的总线可能可以直接挂上自己写的逻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时候主要靠fpga,如果设计完了系统fpga还剩有很多资源,那么内嵌arm比另外弄个arm更划算,性能也会更好(arm的总线可能可以直接挂上自己写的逻辑电路)

天哪 如果系统实现后 fpga还剩有很多资源 那这个fpga选型就是失败滴 HOHO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有时候如果选高一个档次的多出的资源就够一个arm
低一个档次的就容纳不下现有系统,你说怎么选?

arm芯片可以吧内部的总线引出来?  我看到有总线的都是额外的外部总线。

网友:
内嵌ARM 可以直接片上系统,一个FPGA芯片解决所有问题,不用再外部集成,缩小PCB面积,设备小型化,这确实是FPGA后面发展的一个方向,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XILINX,ALTERA 是否采纳,看看各位的威力了,否则用脚投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有时候如果选高一个档次的多出的资源就够一个arm 低一个档次的就容纳不下现有系统,你说怎么选? arm芯片可以吧内部的总线引出来? 我看到有总线的都是额外的外部总线。

最近今天跟xilinx的AE在探讨一个问题 关于fpga容量使用多少百分比合适的问题 。

他给出的建议 容量最好是在80%左右,否则的话,在布线的时候 比较容易出现问题 。

所以如果资源多 再嵌一个arm的话 会不会导致fpga本身布线问题?

如果要使用ARM的内部总线,楼主说的是AHB或者AXI总线吧  不过不理解为什么非要用这样的总线?

不过如果嵌一个arm的话 PCB面积会小一些 可以更容易实现产品小型化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降低系统复杂性

网友:
ARM单片机的AHB总线不是在内部吗?怎么连到FPGA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吧arm软核放到fpga中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