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A7455 Z轴的校准问题

楼主:
       最近研究MMA7455,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哦!!!就是在静止的情况下Z轴的加速度永远大于g(63)(在水平状态下),不知道怎么回事,按理说,在静止时是等于g的。我知道需要校准。看了一下AN3745的应用手册,里面给出了校准方法,但是里面只有测量值比实际值小的情况下的校准方法,就是往校准寄存器里面写入一个2*误差值。但是测量值如果大于实际值,按理说应该写入一个值为对应误差的负值的ASCII码,比如如果测出值为70,那么应该写入-14,即(0xf2),但是我写入这个校准值之后,得到的数是127,也就是说他增加了,还是换测量值比实际值小的情况下补偿了,得到了最大值。那么这样补偿就应该是错误的,那这种情况下怎么补偿呢???

       我甚至测试过往校准寄存器里面写入0x00-0xff的所有值进行自动校准,但是得到的所有书都是比70大的数,也就是说他只会往大的地方校准,而不会往小的地方校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校准到正确值呢??求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
高位补偿写 0xff

网友:
为什么要误差值乘2呢,乘了不是回不了零了吗

网友:
也很纠结

这里我也想不明白  希望哪位大侠能帮帮忙

网友:
这个是坑爹的寄存器要求的,往寄存器里面写的补偿值,例如没补偿情况下值是78,则要往补偿寄存器写的应该是(64-78)×2=-28;
以补码的形式写进去。

网友:
问下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校准时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网友:
我的校准没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转,Z轴读出来的数都大于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