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下面函数通不过?

楼主:
 奇怪!下面函数通不过?

   {
   uchar  a;
   a=1;
      if( a!=1 )  break;
      }

错误提示:COMJM.C(64): error C171: 'break': missing enclosing loop

哪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return 从当前的方法中退出,返回到该调用的方法的语句处,继续执行,而

break只能在循环体内和switch语句体内使用break语句。

网友:
回复 楼主:

LZ,你好。
应该是break的用法出现了问题。
break语句应该只能出现在For,while,switch语句中。
建议改成 while( a!=1 ) { brea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