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DM36x 如何通过并口直接YUV422数据输入?

楼主(2011-08-30):
DM36x 如何通过并口直接YUV422数据输入?
你好!通过并口16bit输入YUV422数据,DM36x 显示图象颜色出现问题!
ycInSwap = true, 颜色: 黑变绿,白变紫, 没有黄和蓝。
ycInSwap = false, 颜色: 只有蓝色和红色。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万分感谢专家解答。
数据
原因
专家解答
False
如何

楼主:
DM36x 并口YCbCr422并口16bit输入,图象黑变绿,白变紫, 什么原因呢?
通过TI 工具在SDRAM 抓得的YUV图象数据分析:
黑色图象抓得的YUV都很小。 UV没有大于128的。
另外,Y的值一般小于100。 没设置 interlace mode.
图象颜色不对到底什么原因呢?
多谢专家解答!

网友A:
程序是在CCS下还是linux下的?还有使用的Demo是TI的Demo嘛?我记得好像TI的Demo是设置的4:2:0的模式。

楼主:
YCbCr 422 16bit DM36x 整合
程序在linux下, 使用TI的Demo。
根据YUV 整合文档, 只要设置
gDRV_ipipeObj.rszInConfig.inputDataPath = CSL_RSZ_INPUT_DATA_PATH_IPIPEIF就会变绿,
就算我已经设 reszPrim.inType = DRV_DATA_FORMAT_YUV422
或再设 gDRV_ipipeObj.ipipeSetup.dataPath = CSL_IPIPE_IPIPE_DATA_PATH_YCBCR_IN_YCBCR_RGB
情况也一样是会变绿。
如果以上不设置, 只设置:
inDataConfig.inDataType = CSL_CCDC_IN_DATA_TYPE_YUV16
ycInSwap = true
图象不会变绿, 但颜色杂乱, 基本上可以看清轮廓, 怎么调像素也很杂乱, 像蜡笔画一样!

网友B(2013-01-11):
YUV422输入后颜色错误
Hi,您好,我们也碰到同样问题,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