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接触LM3S 8962,请教

楼主(2011-08-30):
新手接触LM3S 8962,请教
刚接触LM3S 8962,对串口转以太网例程感兴趣,试着运行一下S2E例程,把boot_eth和ser2enet代码编译,下载,这时IAR提示:Error (col 1): Unknown or ambiguous symbol.main. 不知道这怎么处理,请高手指点。另外问一下,这个例程的IP地址范围是多少,看了程序,找不到地址在哪里设置。谢谢
ip地址
以太网
error
程序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不会存在编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