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eZ430RF2500的疑问。。。

楼主(2011-08-30):
求助!关于eZ430RF2500的疑问。。。
我是一名新手,刚刚接触单片机,实习接触到了eZ430RF2500的板子。
请问demo程序里的RSSI值是什么单位呢 我把两块板子靠很近的时候是38 是根据什么算的呀 最大值是多少?
疑问
最大值
程序

网友A:
RSSI: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or
Rx: Recieived power
两者是同一概念,具体指(前向或者反向)接收机接收到信道带宽上的宽带接收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不过还是有点含糊,想知道在cc2500里是个什么范围,我基础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