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设置中断优先级会怎么样?

楼主:
请问使用多个中断的话   如果不设置中断优先级会怎么样?   会不会出错?

网友:
有默认中断优先级的,,具体可参考芯片手册。

网友:
不人工设置中断优先级,那么将按芯片的默认优先级响应,只有当默认优先级不能满足要求时才需要人工设置中断优先级。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手册中有个中断表,如果没有设置优先级将会按默认的优先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