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如何使用MSP430的timer_B 模拟UART收接口?有做过的兄弟给个例子参考下

楼主:
TB1(P4.1)作为mcu_txd;TB2(P4.2)作为mcu_rxd。当前MSP430发送侧已调通,可正常发送数据;但接收侧仍不能接收。
据相关资料,定时器B无输入信号锁存功能,故障定时器A的那一套接收流程不适用于定时器B。在这里集思广益,期望大
伙提些实用的建议。

收发脚

收发脚

网友:
你好,请参看下TImer模拟UART的例子,在TI官方的例程包中有完整的接受和发送的代码,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已经参考了的,但TA与TB还是存在一些关键差异的:即定时器B无输入信号锁存功能(无SCCI);是否可通过CCI位来判断输入电平;
如下附上中断接收发送代码,劳烦各位帮忙看看,非常感谢啊:
#if __VER__ < 200
interrupt[TIMERB0_VECTOR] void Timer_B (void)
#else
#pragma vector=TIMERB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B1_ISR (void)
#endif
{
    // RX(接收字节)
    if ( TBCCTL2 & CCIFG ) // RX on CCI2A?(如果CCI2A是捕获输入引脚)
    {
        TBCCR2 += Bitime;    // Add Offset to CCR2(下一定时时间为1位时间)

        if( TBCCTL2 & CAP ) // Capture mode = start bit edge(如果是在捕获模式,则是在等待起始位)
        {
            TBCCTL2 &= ~ CAP;        // Switch from capture to compare mode(得到起始位后改为比较模式)
            TBCCR2 += Bitime_5;    //定时位置改到位的中间位置(加半个位的时间)
        }
        else
        {
            RX_DATA = RX_DATA >> 1;    //先收到的是低位
            if (TBCCTL2 & CCI) // Get bit waiting in receive latch,TIMREB 无SSCI锁存位
                RX_DATA |= 0x80;    //CCI中锁存的是比较相等时的输入引脚上的信号
            BitCnt --; // All bits RXed?    //位计数减1
            if ( BitCnt == 0)        //接收完一个字节?
            //>>>>>>>>>> Decode of Received Byte Here <<<<<<<<<<<<<<<<<<<<<<<<<<<<<<<<<<<<<
            {
                BitCnt = 0x08;
                TBCCTL2 &= ~ CCIE; // All bits RXed, disable interrupt(接收完一个字节后禁止中断)
                //_BIC_SR_IRQ(LPM2_bits); // Clear LPM3 bits from 0(SR)(准备退出低功耗模式)
            }
            //>>>>>>>>>> Decode of Received Byte Here <<<<<<<<<<<<<<<<<<<<<<<<<<<<<<<<<<<<<
        }
        TBCCTL2 &= ~ CCIFG;
    }
    // TX(发送字节,在进入发送中断前已经置位OUTMOD0)
    else if(TBCCTL1 & CCIFG)
    {
        TBCCR1 += Bitime;    // Add Offset to CCR1(下一定时时间为1位时间)

        if ( BitCnt == 0)        //所有位发送完成
                TBCCTL1 &= ~ CCIE;    // All bits TXed, disable interrupt(禁止中断)
          else
          {

                if (TX_DATA & 0x01)
                    TBCCTL1 &= ~ OUTMOD2;    // TX Mark(输出模式OUTMOD0:置位)
                else
                    TBCCTL1 |= OUTMOD2;    // TX Space(输出模式OUTMOD2+OUTMOD0:复位)

                TX_DATA = TX_DATA >> 1;    //低位先发
                BitCnt --;            //位计数
          }
          TBCCTL1 &= ~ CCIFG;
    }
}

网友:
结贴。。。。

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能不能把解决的方法描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