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2B93 的CAN 使用问题,请高手帮忙。 谢~!

楼主:
我在做LM3S2B93的CAN通讯的时候,出现如下两个错误:

用最新的库:driverlib.a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CANRegRead" [referenced from E:\CAN\Debug\Obj\my_can.o]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CANRegWrite" [referenced from E:\CAN\Debug\Obj\my_can.o]

这种情况下:CANRegRead,CANRegWrite不能正常调用 GPIOPinConfigure能正常调用。

但用老的库函数:driverlib3223.a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GPIOPinConfigure" [referenced from E:\CAN\Debug\Obj\my_can.o]

这种情况下: GPIOPinConfigure不能正常调用。CANRegRead,CANRegWrite能正常调用

奇了怪了。。。谁碰到过这种问题。

我用的是 IAR6.21 的编译器。

网友:
你不包含库直接加入所有库目录下的.C 文件试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用新的库,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can.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driverlib/can.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gpi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