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 cx20106 接收信号一直出错

楼主:
用的就是网上常用的电路 可是接收的信号不确定而且都不正确 求教用过cx20106的大侠帮忙一下  谢谢了  我是用105电容接一个5欧的电阻    5脚是220K电阻  接收头到cx20106这个我画图时太水了 用的是跳线(单面板) 而且比较长 可能此处干扰比较大吧

网友A:
接收头要防止干扰,最好采用带屏蔽的一体化接收头,如果使用光敏管,管子要靠近20106,并且要注意地回路和供电噪声,必须保证光敏管的输出信号足够干净,20106是1980s的早期产品,本身抗干扰能力不佳,使用时必须注意。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发射部份的载波频率要准,否则也无法输出正确的基带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收头要防止干扰,最好采用带屏蔽的一体化接收头,如果使用光敏管,管子要靠近20106,并且要注意地回路和 ...

大神你好 我是一名大二的通信学生 在论坛看见你几年前回复的一个关于超声波测距cx20106a芯片的使用的问题 请问您对这个使用还有印象吗 我们单片机任务就是做超声波测距 cx20106a的电路一直出不来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好 我是一名大二的通信学生 在论坛看见你几年前回复的一个关于超声波测距cx20106a芯片的使用的问题 ...

那说明要么你的电路不对,要么元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