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取两个方波的时间差?

楼主:
想要在FPGA中提取两个方波的相位差,两个方波频率约为1HZ,时间差比较小,然后用50MHZ的时钟计算时间差

用异或门的话同一周期会出现两个相位差

请问各位知道有更好的方法吗?

采用异或门:

网友:
用简单逻辑电路实现,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那你需要更高速的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门有关系吗?延迟一点,对于计算时间差应该没有影响吧
就像两个1秒的方波有1ms的时间差,这个应该对门没什么要求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个门和一个加法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哪两个信号相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哪两个信号相加
是在A信号高B信号低的时候一直自加1,

网友:
pps_signal = pps1 && (~pps2);

再做一个计数器,在pps_signal为1的时候计数,数脉冲个数;

这个方案误差比较大哈  不知道楼主的精度要求多高 。

网友:
支持TX_XY的方案,精度取决于时钟的高低!

网友:
谢谢了,一开始没考虑好这个电路,这个也可以的

网友:
pps_signal = pps1 && (~pps2);
再做一个计数器,在pps_signal为1的时候计数,数脉冲个数;
这个方案是不错!
我是想用两个条件语句
if pps1='1' then
  if pps2='0' then
    count<=count+1;
    end if;
end if;
这个好罗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