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行业“公知”的“内幕”

楼主:
深圳号称是亚洲最大的电子元器件交易集散地,主要交易市场在深圳中心最繁华的地段.华强北,交易市场有赛格电子城,新亚洲电子城,都会电子城和佳禾电子城,销售电子元器件的商家也云集在华强北附近,其他电子元器件市场则有沙井电子城和龙港电子城,其他就微不足道了.

     深圳市场电子元器件商家良莠不齐,炒货商家很多,皮包公司也不少,电子元器件贩子也兴风作浪.

     在深圳很多工业区的围墙上或电线杆上贴着收购电子元器件的小广告,这也是深圳特殊的城市牛皮癣,这其中的奥秘就很有意思了.有一些人专职收购工人从电子厂里偷盗出来的电子元器件为生,工人通过蚂蚁搬家的方式从厂里把电子元器件盗窃出来,被偷盗最多的就是IC,当然电阻,电容之类太便宜,SMT车间,PCBA车间,组装车间和维修车间以及仓库都可以盗窃出贵重的IC,深圳Y公司有一次从芯片测试房丢失2744PCS的MI360芯片,MI360价值25元左右,此次损失价值达60368元,而Y公司则不敢报案,为什么不敢报案则另有隐情.电子元器件收购贩子把电子元件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回去后再加工就能以新货出售了.

     拆机货和散新货危害也很大,拆机货就是从收购的废旧电路板上把贵重的电子元件拆卸下来,重新包装充当新货出售,利润超高,很多公司乐于做这个生意,而有些客户也特意采购拆机货,因为拆机货可以降低产品成本.散新货主要是超过保质期或已经氧化严重的旧货,这种货在深圳市场比较常见,因为电子元件也有寿命,比如DIP的电解电容很容易氧化,存储寿命远小于SMD的电解电容,比如IC的引脚容易氧化.

     有专门收购倒闭工厂库存的电子元件的公司,收购的成本极低,这些公司把电子元器件重新翻新或包装后就可出售,他们往往有自己的翻新设备或封装机械,是一条龙服务.可自己印刷标签或LOGO,甚至连包装塑料盘或编带都可自己制作.另外就是把收回来的电子元件包装成名牌电子元件,比如ROHM,MOTORO-LA,YAGEO,ST,NS,ATMER等知名品牌容易被假冒,普通国内制造0805 5%的贴片电阻包装成ROHM的后价格就从0.0038变成0.0048了.如果是IC利润就更大了,几倍到几十倍不等.

网友:
     废旧电子产品中的元器件都流向了哪里?

      在许多城镇的角落、大街小巷里,几乎每天都有一些人推着自行车或三轮车,车上挂着回收旧电器的招牌,回收的品种包含了从电视机到显示器等电子产品,价格也比较低,从十几元到100元不等.

     回收的产品有些是因为故障不能使用,有些是因为陈旧被淘汰下来的.在深圳华强北几大电子卖场周边,回收电脑零部件的招牌也随处可见.在赛格电子市场,一台九成新原价3500元的神舟电脑回收报价是800元,主板十几到三十元不等.在一家经营显示器的柜台前,销售人员说如果回收的电脑散件多,可以看情况再谈价格.

     这些回收的旧电器及其中的零部件都用来干什么?怎样实现其再利用价值的?据记者了解,除了一部分实在不能用,只能当垃圾处理掉之外,还能在一些废旧的电路板上找出一些可用的芯片、电容、极管等零部件,拆下来当作散件出售.如果有成色较新的产品,会经过修复翻新,更换一些零部件,冒充名牌当作新品出售.

     从知情人士处得知,从废旧电子产品上拆下元器件翻新再卖,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国内相当多的电子厂均有采用这种元器件的“习惯”,因为用这种元器件比买正规全新的元器件成本要低50%以上,为了降低成本,有些厂商就采用这种旧货.在华强北电子市场一家挂有批量回收电脑零部件招牌的柜台前,销售人员虽不愿说出回收业务的具体情况,但也承认生意还不错,采购商大部分都是电子产品生产厂家.

     当然,旧的元器件来源渠道不仅仅是回收废旧电器.在华强北的电子卖场内,商户进货主要有四个渠道.从大型OEM厂商周期性的清理库存时以超低价买下元器件;一些元器件制造商质检不合格产品;从元器件制造商在中国的工厂里买下;从旧的PCB板上或者其他途径获得的已经使用过的旧元器件,这类获取方式已经不多;当然,除了最后一种方式,其余三种进货渠道是需要具备无所不在的关系网络来实现的.在深圳一家从事网上二手电脑交易的亚通**公司,销售人员很直接地告诉记者,他们经营的二手电脑都是组装的,元器件来自香港,一部分是从淘汰的国外电脑上拆下来的,一部分是来自香港一些不知名的元器件生产商.当记者对这种组装电脑的质量表示疑问时,销售人员肯定地说,质量肯定是有保证的,公司对售出的电脑实行一天内包换,一月内保修.

     有关资料显示,美国产生的电子垃圾80%出口都被装进集装箱运到了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其中中国又占了90%.这些走私电子垃圾基本上都流入了广东、福建沿海的一些手工作坊被非法拆解.从国外进来的电子垃圾,一般都是经过香港、台湾地区和菲律宾转运到境内,经过一些特殊而隐秘的渠道,再流入市场进行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