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题中的用3.6V电源供电,电源自制是什么意思?

楼主:
是自制220V变到3.6V的电源么?谢谢。。

网友:
应该是吧,自己做的电源才行吧

网友:
额,这么速度啊

网友:
是要自己做还是买?我也不明白啊

网友:
自己买一个变压器,把220v变到6v,再用一个78系列的稳压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这样的话,又怎样才能满足功率呢??

网友:
功率是整个电路的吧!

网友:
不是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