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阻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如何自制一个0.1欧的电阻5W,如何测得这小电阻

网友:
10个1欧 1W的并联    或者买0.1欧水泥电阻

网友:
最好去买成品,自制的话可用康铜丝,如果有品质良好直径已知的康铜丝可以根据电阻率和直径计算得出长度,然后绕在陶瓷棒等绝缘材料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