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图像显示问题

楼主:
请教下各位大大:怎样能实现利用一张图片做一个界面背景,在这个背景上绘制Checkbox、Container等?

网友:
你先调入一张屏幕尺寸大小的图片,然后再画其他的图形和文字之类的就可以了啊

网友:
可以是使用Canvas的功能,注意增加CANVAS_STYLE_IMG属性,将背景图像放到g_pucImage数组里,下面的代码我是在Stellarisware的hello_widget例程里修改的,
g_pucImage[]数组是用pnmtoc转换成的图片数据,我试过了可以实现您说的功能,您可以试试。
//*****************************************************************************
//
// The canvas widget acting as the background to the display.
//
//*****************************************************************************
Canvas(g_sBackground, WIDGET_ROOT, 0, &g_sHeading,
       &g_sLcd240x320x16_8bit, 0, 23, 320, (240 - 23),
       CANVAS_STYLE_FILL | CANVAS_STYLE_IMG, ClrBlack, 0, 0, 0, 0, g_pucImage, 0);
//*****************************************************************************
//
// The button used to hide or display the "Hello World" message.
//
//*****************************************************************************
RectangularButton(g_sPushBtn, &g_sHeading, 0, 0,
                  &g_sLcd240x320x16_8bit, 60, 60, 200, 40,
                  (PB_STYLE_OUTLINE | PB_STYLE_TEXT_OPAQUE | PB_STYLE_TEXT |
                   PB_STYLE_FILL | PB_STYLE_RELEASE_NOTIFY),
                   ClrDarkBlue, ClrBlue, ClrWhite, ClrWhite,
                   &g_sFontCmss22b, "Show Welcome", 0, 0, 0, 0, OnButtonPress);

网友:
Canvas(sName, pParent, pNext, pChild, pDisplay, lX, lY, lWidth,
               lHeight, ulStyle, ulFillColor, ulOutlineColor, ulTextColor,
               pFont, pcText, pucImage, pfnOnPaint)
利用的就是pucImage这个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请教下TI grlib widget的问题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问题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