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赛试题讨论帖】F题:帆板控制系统

楼主:
    2011年全国大学生大赛试题已经公布,参赛者关于大赛F题有任何疑问,可以在此跟帖提出!

    期待坛子里热心的朋友给大家提供帮助!同时EEWORLD论坛将会请
资深工程师帮大家答疑!

帆板控制系统(F 题)
【高职高专组】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帆板控制系统,通过对风扇转速的控制,调节风力大小,改变帆板转角θ,如图1 所示。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用手转动帆板时,能够数字显示帆板的转角θ。显示范围为0~60°,分辨力为2°,绝对误差≤5°。
(2)当间距d=10cm 时,通过操作键盘控制风力大小,使帆板转角θ能够在0~60°范围内变化,并要求实时显示θ。
(3)当间距d=10cm 时,通过操作键盘控制风力大小,使帆板转角θ稳定在45°±5°范围内。要求控制过程在10 秒内完成,实时显示θ,并由声光提示,以便进行测试。

2、发挥部分
(1) 当间距d=10cm 时,通过键盘设定帆板转角,其范围为0~60°。要求θ在5 秒内达到设定值,并实时显示θ。最大误差的绝对值不超过5°。
(2) 间距d 在7~15cm 范围内任意选择,通过键盘设定帆板转角,范围为0~60°。要求θ在5 秒内达到设定值,并实时显示θ。最大误差的绝对值不超过5°。
(3) 其他。

三、说明
(1) 调速装置自制。
(2) 风扇选用台式计算机散热风扇或其他形式的直流供电轴流风扇,但不能选用带有自动调速功能的风扇。
(3) 帆板的材料和厚度自定,固定轴应足够灵活,不阻碍帆板运动。帆板形式及具体制作尺寸如图2 所示。

--------------------------------------------------------------------------------------------------------------------------------------------------------------------------------------------------

18楼工程师分析--这题从技术角度来说就是角度的测量和电风扇的控制,角度测量一般有角度传感器和线性电位器,然后进行AD转换送单片机进行判断,以决定风扇控制量,风扇控制应该由CPU输出PWM量送L298去驱动。技术上没什么难题。
难点在机械结构的设计和安装。

网友A:
测量角度用什么

网友:
用一个无阻尼的线性单圈电位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应用啊?

网友:
用角度传感器。电位器都可以。我们现在没角度传感器,就暂时用的电位器。

网友:
如果不好安装,用加速度计也行

网友:
那个帆板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这个题目在现场测试的时候很容易发生意外。

网友:
怎样控制风扇

怎样控制风扇

网友:
MMA7455来测角度是怎样应用的,原理什么的?

网友:
希望运气好点  加油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提供几个测量角度的方案吗、??已经它们的之间的好处与缺点

网友:
求设计报告

网友:
我也是做帆板的   不好弄呀

网友:
你们的帆板用什么材料啊?

网友:
你们用的什么样的风扇啊?在距离帆板150时,能吹到60度吗?

网友:
不好做呀

网友:
这题从技术角度来说就是角度的测量和电风扇的控制,角度测量一般有角度传感器和线性电位器,然后进行AD转换送单片机进行判断,以决定风扇控制量,风扇控制应该由CPU输出PWM量送L298去驱动。技术上没什么难题。
难点在机械结构的设计和安装。

网友:
分析的很对 ,就是帆板和风扇要配对好才能达到0-60度,我请教一个问题,怎么把角度传感器的电阻值转换为角度,还要设定一个角度,那又该如何实现。

网友:
哎。吹是吹得到60度。90都不成问题。就是帆板要摆动。不稳定,用硬点的帆板风扇吹时不是很容易摆动,还是有待解决。我们的传感器今天才到,悲催得很,昨天差点通宵。都完成得差不多了。今天要努力啦。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朋友写    不好做哦

网友:
怎么这个题目没有人跟帖?
人少是么?

网友:
用脉宽 控制玛达  不转怎么办

网友:
没人啦嘛

网友:
怎么没人哪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输出的PWM波可能不足以驱动马达,加驱动电路即可

网友:
26楼说的对哈。我们就是那样做的,差不多啦。、就是不想写报告了。有点烦了。昨天白天加晚上就只睡了四个小时,今天好困哦、。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那就用角度传感器了啊。但是我们的角度传感器都还没买到呢,实在买不到就只有自己做了。好造孽呢,。

网友:
23喽27喽都差不多了,我们的学生中午回来说也是差不多了,现在就是有些抖,随他吧,我们写报告也差不多了。

网友:
通过23、27喽的说明,只要拥有角度传感器,这题很容易做。就抖一点。

网友:
嗯。就是。中午刚刚眯了会儿,就说元件到了,老师一脚就把我爪起来说开工了,还得睡,还想不想比赛了。伤不起啊。

网友:
风扇

大家用的什么样的风扇?

网友:
风扇

电脑风扇能吹得动吗?请赐教!

网友:
间距d需要你在这上面动点脑筋···你想过没有?这个间距是指风扇还是风扇的出风口开始算····

网友:
回复 网友F:

程序正在纠结,风扇吹不起来帆板,就能吹一张纸到达六十度,可是一直飘

网友:
回复 网友G:

吹纸的话?会落回原点的吗?这个要飘好久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会落回原点,但是不稳定,你们也在做这个吗?你们的风扇用的多大电压的,5V根本带不起来,you can Q me1241119115

网友:
题目还真多

网友:
我们的风扇90度都可以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风扇啊?我用的是USB的,最大75度,足够了

网友:
风扇风力要大大的啊,电脑风扇没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48V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用的什么板子啊?

网友:
电脑风扇不得行的。

网友:
风压的问题,风扇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G:

usb风扇真的假的????多大电压呀?程序能不能请教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板子啊?
可以用包装用泡沫板裁100*1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角度用什么
当然用角度传感器。

网友:
老师,我已经测量到角度,电机也能驱动,就是上下的摆幅5°,算法上应该是怎样的方法和思路啊!!!求老师指点!!!

网友:
风扇

风板抖动怎么办呀?角度变化挺大,求教解决办法

网友:
帆板抖动

帆板抖动问题高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PID,明白了吗?

网友:
绝对误差正负5度的话,如果竞赛时间很宽裕,PID控制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去整定,非电控专业一般无此意识,有的话也不具备整定整定这方面能力;如果竞赛时间有限,PID中,P就可以了,因最大60读,即最高占8%控制误差。

网友:
帆板控制系统有什么实际应用前景?

帆板控制系统有什么实际应用前景?

网友:
求设计思路!小弟在此谢过!

帆板控制系统的完整设计思路,基础较差,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与人讨论时有人提出用超声波传感器测量角度

网友:
回复 网友J:

模型设计得好 空气扰流小了,还是很好控制的,风速稳定了,帆板也就稳了

网友:
一般的电脑风扇确实有压力,可以用四轴用的那种电机风力更强劲,也可以从结构上着手比如下图

两侧的挡板和沿帆板转动方向的弧形档板都可以起到聚风和减少空气扰流的作用,使用这种构造的系统用普通电脑风扇吹180度都应该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K:

你测量的不是电阻,而是由AD得到的电压值,正常情况下他应该是和角度呈线性的,但实际也不一定是这样,稳妥点每个角度都吹一下,然后记录相应的测量电压,程序上可以使用查表法来一一匹配

网友:
表示被MMA7455那个三轴角度传感器搞得好烦,还是没有调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