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赛试题讨论帖】D题:LC 谐振放大器

楼主:
    2011年全国大学生大赛试题已经公布,参赛者关于大赛D题有任何疑问,可以在此跟帖提出!

    期待坛子里热心的朋友给大家提供帮助!同时EEWORLD论坛将会请
资深工程师帮大家答疑!

LC 谐振放大器(D 题)
【本科组】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LC 谐振放大器。

二、要求
设计并制作一个低压、低功耗LC 谐振放大器;为便于测试,在放大器的输入端插入一个40dB 固定衰减器。电路框图见图1。

1.基本要求
(1)衰减器指标:衰减量40±2dB,特性阻抗50Ω,频带与放大器相适应。
(2)放大器指标:
a) 谐振频率:f0 =15MHz;允许偏差±100kHz;
b) 增益:不小于60dB;
c)−3dB 带宽:2Δf0.7 =300kHz;带内波动不大于2dB;
d) 输入电阻:Rin=50Ω;
e) 失真:负载电阻为200Ω,输出电压1V 时,波形无明显失真。
(3)放大器使用3.6V 稳压电源供电(电源自备)。最大不允许超过360mW,尽可能减小功耗。

2.发挥部分
(1)在-3dB 带宽不变条件下,提高放大器增益到大于等于80dB。
(2)在最大增益情况下,尽可能减小矩形系数Kr0.1。
(3)设计一个自动增益控制(AGC)电路。AGC 控制范围大于40 dB。
AGC 控制范围为20log(Vomin/Vimin)-20log(Vomax/Vimax)(dB)。

(4)其他。

三、说明

2. 放大器幅频特性应在衰减器输入端信号小于5mV 时测试(这时谐振放大器的
输入Vi<50μV)。所有项目均在放大器输出接200Ω 负载电阻条件下测量。
3.功耗的测试:应在输出电压为1V 时测量。
4. 文中所有电压值均为有效值。

网友:
衰减器的选择???

网友:
[i=s] 本帖最后由 paulhyde 于 2014-9-15 04:14 编辑

以前辈指教,这个衰减器要做出来,还是直接现成的就成呐???:titter:

网友:
非常无奈啊,

网友:
放大器使用3.6V 稳压电源供电,该采用什么做放大器啊?求指导啊?

网友:
是啊 ,高手指点指点指点哈啊

网友:
Vi<50μV........求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大大出来给个思路吗?

网友:
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
很想知道题目里规定的3.6V电源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说LC谐振放大电路中的元件必须用3.6V,还是我可以使用3.6V变换到5V或者12V给核心元件供电?
求解释

网友:
高手们,专家们出来指点哈啊,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是这样理解的,经过LC谐振放大器不都已经完成很多指标了。

网友:
国赛D题

高手指点啊,迷茫中......

网友:
软件都没得 太过分了

网友:
agc

agc电路怎么弄

网友:
求指点啊!!示波器看不到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示波器不能用,用毫伏表

网友:
网友sjs199023分析!

D题分析LC谐振放大器
D题分析:
1、衰减器选用电阻网络为上选,但题目中提到“频带与放大器相适应”,可见,如若选用非线衰减网络,则一定要求3dB带宽足够,特性阻抗保持50欧,这样很难达到。建议在构建时候选用千分之一精密电阻,可以有效提高衰减量精确度及减少温漂影响。
2、关于放大器的设计,各种仿真不解释!Multisim、Altium Designer、EWB都可以用,但要注意,仿真出来一般都不能用,做好心理准备,但可以提供前进的方向。谐振频率指标应该很容易达到,建议选用发烧点的元件,电阻、电容等,会很有帮助的。输入电阻按照等效电阻计算即可,失真这个指标看似简单,其实意味着各位赛友在制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小处理”,将电路做到精。举例来说,电源滤波要做好,尽量用好的元件,大电容,接地的问题,屏蔽的问题,板子焊接的面积应尽量小,用来减小焊锡的影响(有条件可以选用上好点的焊锡),不能飞线,尽量将元件焊接的尽量近,减小元件的引脚长度。放大器部分使用3.6V稳压电源,功率不超过360mW,意味着电流最大100mA,所以使用芯片要慎重考虑,选用三极管是上策,但是功耗要低于100mA的话,一定要减少三极管的数量,根据经验不可能出现多级放大,这也就是发挥部分的难度所在。注意宁可指标不做,也不能不满足要求!
3、发挥部分,该部分只是增加了指标,实质上没有变化,所以赛友在制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发挥部分制作,但暂时需要放弃AGC电路,毕竟那个最后加也不影响,毕竟分数也不高。
4、团队分工,到了这个时候,可以开始工作了,速速确定最容易做最容易实现的电路,比如衰减器,可以安排一个人焊接,另外两个人各种电路设计各种找,差不多后就安排开始仿真。建议前几天三个人共同弄电路,把之前准备的论文模板适当修改,过程中记下方案相关,留用,最后添加论文就可以了。
补充:
1、电源设计,要求自制,当然是高压变到3.6V(显然是直流,所以不要提”3.6V电源如何输出有效值1V“这种问题,o(╯□╰)o),可以考虑5V变到3.6V,做好滤波。
2、信号本身很小,再经过衰减器,当然会很小,所以要做好信号保护,除了以上所提到的注意事项,还要注意测量设备的精确度。
3、模块,如果有模块选择尽量在不违反比赛规则的情况下选用模块。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0656

网友:
求解啊!!!!!!:T T

网友:
到晚上了,还是很迷茫,怎么办呢?

网友:
3.6v 电源用5V电压经三五电路做

网友:
高手们哪去啦?求指点啊

网友:
你们是怎么同时满足那个题目的低功耗和带宽条件的啊

网友:
这道题的AGC弄的人莫名其妙啊

网友:
大神们  不要在沉默了   难道你们要看着   我们这些后辈小生  被虐的不像样   对模拟电路失去信心吗

网友:
大神都回家吃饭去了吗???

网友:
坑爹的AGC,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连版主都这么说,是不是这题有点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水平有限,真看不太明白这道题

网友:
用“π”型同阻型设计衰减器!

网友:
D题自激振荡怎么消除啊!!!!!!!!!

网友:
AGC即自动增益控制,当输入信号变化40DB时,输出保持不变。那放大器必须是可控增益放大器。输出保持不变是理论上的描述,实际把输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一般3DB,当输出最大时,信号经检波输出一电压控制放大器使放大倍数最小,反之亦然。就完成AGC控制了。(书中找不到的描述)

网友:
谐振放大器也可理解为放大+谐振,设计放大器,第一级低噪声,后几级增益可控,在加上窄带的LC带通滤波器。

网友E:
这一题主要分3部分 第一级极低噪声放大用场管LC谐振 第二级用双调谐或三调谐放大电路 第三是谐振功率放大 各级增益要控制好不然会自激 第一级最好用屏蔽罩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一题主要分3部分 第一级极低噪声放大用场管LC谐振 第二级用双调谐或三调谐放大电路 第三是谐振功率放大 各级增益要控制好不然会自激 第一级最好用屏蔽罩住
有道理

网友:
完全看不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