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赛试题讨论帖】G题:简易自动电阻测试仪

楼主:
    2011年全国大学生大赛试题已经公布,参赛者关于大赛G题有任何疑问,可以在此跟帖提出!

    期待坛子里热心的朋友给大家提供帮助!同时EEWORLD论坛将会请资深工程师帮大家答疑!

简易自动电阻测试仪(G 题)
【高职高专组】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台简易自动电阻测试仪。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测量量程为100Ω、1kΩ、10kΩ、10MΩ四档。测量准确度为±(1%读数+2 字)。
(2)3 位数字显示(最大显示数必须为999),能自动显示小数点和单位,测量速率大于5 次/秒。
(3)100Ω、1kΩ、10kΩ三档量程具有自动量程转换功能。

2.发挥部分
(1)具有自动电阻筛选功能。即在进行电阻筛选测量时,用户通过键盘输入要求的电阻值和筛选的误差值;测量时,仪器能在显示被测电阻阻值的同时,给出该电阻是否符合筛选要求的指示。
(2)设计并制作一个能自动测量和显示电位器阻值随旋转角度变化曲线的辅助装置,要求曲线各点的测量准确度为±(5%读数+2 字),全程测量时间不大于10 秒,测量点不少于15 点。辅助装置连接的示意图如图1 所示。
(3)其他

三、说明
1.在辅助装置中,要求电位器为4.7kΩ 旋转式单圈电位器, 并规定采用线性电位器。
2.要求电位器的三个端子作为测试端子引出。

网友:
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来测量电阻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需要测量的电阻跟一个已知阻值的电阻串联,然后测量已知阻值电阻的电压。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能自动测量和显示电位器阻值随旋转角度变化曲线的辅助装置怎样做

网友:
G题怎么做呢?

    到现在我还弄不清楚G题怎么做啊,一点头绪都没有,有哪位大虾能救救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误差很大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让它的误差不会那么大啊?

网友:
AD位数做高点,精度自然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