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455L求助

楼主:
我用的是红牛stm32F103ZET6开发板,KEIL编程。使用了SPI的驱动,根据手册自己写了几个函数,但是不知道为何我用串口将读到的数据输出时,数据就一直是12,14,16.(还没进行转换,就是8bit模式读取的数据)。

大家帮我看看下面几个函数有没有错。怕太凌乱,我把主程序贴在第二楼。先谢谢各位了。

/*******************************************************************************
* Function Name  : Write_Byte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Write byte to the MMA7445L module.
* Input          : valu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Write_Byte(u8 value)
{

u8 temp;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8);
Delay(0xff);
for(;i<8;i++)
{
temp=(value>>7) & 0x1;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7,(BitAction)temp);
value<<=1;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5);
Delay(0xff);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8);
}

/*******************************************************************************
* Function Name  : Read_Byte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read bytes from the MMA7445L modul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value
*******************************************************************************/
u8 Read_Byte(void)
{
u8 value;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8);
Delay(0xff);
for(;ii<8;ii++)
{
value<<=1;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5);
Delay(0xff);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
value|=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6);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8);
return value;
}

/*******************************************************************************
* Function Name  : Write_Reg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write the MMA7445L module's register.
* Input          : add, valu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Write_Reg(u8 add,u8 value)
{
add<<=1;
add|=0x80;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value);
}

/*******************************************************************************
* Function Name  : Read_Reg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read the MMA7445L module's register.
* Input          : add
* Output         : None
* Return         : value
*******************************************************************************/
u8 Read_Reg(u8 add)
{
u8 value;
add<<=1;
Write_Byte(add);
value=Read_Byte();
return value;
}

网友:
int main(void)
{
//u8 x,y,z;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 USART 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 MMA7455 Configuration****************************************************/
  MMA7455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all unused GPIO port pins in Analog Input mode        (floating input
trigger OFF), this will reduce the power consumption and increase the device
immunity against EMI/EMC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Enable the APB2 periph clo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DISABLE);          /*Disable the APB2 periph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F , ENABLE);

  /*set PA6 as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et PA5,PA7,PA8 as 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et PF6 as 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for showing the result of successful uart configuration*/
  printf("\r\n Welcome to www.PowerAVR.com \r\n");
  printf("\r\n Please Input Character From Keyboard \r\n");

          /*Write the contrl command on the register,set the mode as measurement*/
        Write_Reg(0x16,0x05);
        Delay(0xff);
        //Write_Reg(0x18,0x20); //
        //Delay(0xff);
        //Write_Reg(0x19,0x00);
        //Delay(0xff);
        //Write_Reg(0x1a,0x00);
        //Delay(0xff);

        /*get the 3-axis data from MMA7455L by Reading the register*/
        while(1)
        {
                x=Read_Reg(0x06);
                y=Read_Reg(0x07);
                z=Read_Reg(0x08);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6);
                Delay(0xffffff);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6);
                Delay(0xffffff);
                printf("\n%x%x%x\n",x,y,z);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