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2110的板子怎样烧程序啊? 菜鸟先谢过各路大神!!T T

楼主:
跟8962一起的ek套件, 10针can和20针debug 但没有usb借口 怎么办?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懂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可以发帖与大家分享一下嘛

网友:
LM3S2110的板子有一个20针的JTAG接口,你用软线直接连接到8962板子上那个20针的接口上就可以用8962板上的JTAG调试器烧写代码。

网友:
TI的EVM都带有JTAG接口。各位可以好好利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EKK-LM3S8962 评估板配套的 LM3S2110 小板烧写程序,除了连接 Jtag 下载线之外,还必须要将 CAN 连接线也连接上,因为 CAN 连接线同时也给 LM3S2110 小板提供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