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求解答、DC-DC模块问题!!!!!

楼主:
想问一下MC34167到底算不算DC-DC模块、因为题目上有要求:不允许使用线性电源及成品的DC/DC 模块、问了一些人说不可以用MC34167,但是我们老师说可以用、知道的回答下啊~~~

网友:
不会吧 芯片业不能用?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不知道 我也想用MC34063做一块5V转12的DC-DC模块呢 知道的给点建议 看看能用其它的芯片吗

网友:
DCDC控制芯片算不上一个模块吧。

网友:
 MC34167只是个IC,用它做电源至少还需外接几个如电感、二极管之类的器件,不能一片就齐活,习惯上应该不算模块。

网友:
ICyinggai可以  看到有些组方案也出

网友:
可以用 这是I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