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OS事件管理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下,在自己的代码中,能创建多个信号量、多个消息邮箱 (即在一个代码里面,存在多个信号量等事件)可以吗?

比如:

com1=ossemcreate(1);
com2=ossemcreate(1);
mes1=osmboxcreate()
mes2=osmboxcreate(...)
。。。在世间控制块资源够用情况下,在一个代码中创建多个信号量等?如果行的话,为什么很少人代码有这样在一个程序里面,创建多个信号或者消息事件?

网友:
信号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二值信号量(0 和 1),一种是 N 值信号量(计数式信号
量)。
二值信号量的意思是可以有多少任务同时享用这个信号量。比如二值信号,就是只有 1 个任
务可以使用。当有一个任务使用该信号量的时候,那么其他需要使用该信号量的任务就必须
等待,直到该任务释放该信号量。这种信号量可以看作一把钥匙。
对于 N 值信号量(计数式信号量),就是说可以同时有 N‐1个任务同时使用该信号量。对于
二值信号量,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