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流检测

楼主:
问一下,电路中直流检测有哪几种,采样电阻差动运放的pass,想用霍尔的,不过网上怎么清一色都是UGN-3501M,各位朋友你们说说你们怎么做的啊~

网友:
采样电阻差动运放为什么PASS呢?

网友:
采样电阻是最常用的啊

网友:
采样电阻 很好用啊 不知道楼主要多高的精度 。

网友:
很好用吗,采样的电阻很小,毫欧级别的,采样到的电压也是毫伏的,还要给它放大,精确度差了,想用霍尔传感器

网友:
还有就是共地的问题

网友:
同问 我们也卡这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霍尔传感本来精度就不太高吧?

mv放大也不是难事  还有专用的电流检测放大器。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来吧 上图

网友:
霍尔电流传感精度一般>1%

网友:
我还有个小问题!  24v直流可以直接用稳压直流源的吧,前面没220v变压什么的,应该没关系的吧。

网友:
楼主注意,万用表都是采用电阻采样的,而一台数字万用表才多少钱。

网友:
因为之前做的采样都是用传感器互感器和运放做的,计算和实际误差只有0.00几,感觉蛮好的,可惜都是交流,哎~~ 现在我只是想知道你们用采样电阻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网友:
共地解决不了啊

共地解决不了啊

网友:
对啊 我就说会有问题的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共地,,,,隔离.....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MAX471,能检测到3A的电流,只要外接两个高精度电阻即可,内部采样电阻只有35毫欧,采样的结果是电压值,再方便不过了

网友:
霍尔也挺方便的 可以实现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