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教,如何定位主函数起始地址!

楼主:
我用C写源代码,那MSP430还要写BOOTSTRAP LOADER的程序,bootstrap loader程序是写了以便于PC机将应用程序的代码烧至MCU上,请问MSP430如何判断并从我设定的主程序起始地址开始执行我的应用主程序,在C语言程序里该怎么写这个呢?

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请参见【学习笔记分享】【msp430学习笔记】IAR 中数据及函数的定位方法

【学习笔记分享】【MSP430学习笔记】IAR开发环境中的数据、函数定位方法如下: [MSP430_SN]

另外,TI有相关的应用代码哦,你可以参考到写。

网友:
项目很急啊,但是不知道C里面该怎么写这个指令!
请高手帮忙!
谢谢!

网友:
版主,求救了!

网友:
用MSP430F149单片机,写了应用主程序,但是为了将程序下载进单片机,还需要再写一个bootstrap loader的程序,但是有个问题存在,就是下载完程序后,MSP430怎么判断从哪个地址开始执行应用主程序,C语言该怎么写,以便MSP430知道!

网友:
只能先顶起来了,高手,救命啊!

网友:
我觉得LZ烦恼那些玩意  编译器应该都已经做完了吧

直接JATG  下载程序不就完了

网友A:
因为不是用电脑下载程序,老板要用另外一块MSP430作为上位机,将程序下载进程序运行的那块MSP430,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启动代码做的事情,一般都是编译器代劳了,还没有接触到这个层面。零晨,你用的什么编译器呢?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编译器的介绍启动代码的技术文献

网友:
请参见我关于在IAR开发环境中如何定位数据变量和函数的帖子。

连接如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0854-1-1.html

QQ 906411450
triton.zhang

网友:
谢谢几位大神啊,救了我的命了,赶紧先看看资料!
wstt大哥,我用的IAR WorkBench的编译器!

网友:
main函数的地址,编译器都是默认的

楼主为什么要改它呢

网友:
这样说吧,如果在你不能用PC机JTAG下载程序,怎么办?
只能用BSL(Bootstrap Loader), 那就要自己写BSL程序将数据写至flash,这样其实MSP430内有两段程序,BSL及应用主程序,如果用汇编写,可以有BR指令进行跳转地址跳转,那C呢,怎么去设定程序可以跳转到应用主程序,或者跳转到BSL程序?
大概就是这个问题,C不会写啊!要请教高手!

网友:
有没有高手做过这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wstt,请问下,用C如何定义程序从flash内某个地址开始运行代码的命令语句!
汇编有BR可以跳转,C该怎么做呢!
如下是我遇到的问题的描述!
如果需要将应用程序下载至MCU,却不能用PC机器,这样只能用BSL(Bootstrap Loader), 那就要自己写BSL程序将程序代码写至flash,所以这样其实MSP430内有两段程序,BSL及应用主程序,如果用汇编写,运行BSL后判断结束下载代码后可以通过BR指令进行跳转至应用程序,那C呢,怎么去设定程序可以跳转到应用主程序,或者跳转到BSL程序?
大概就是这个问题,C不会写啊!要请教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神啊,救救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你可以计算 出来 的,中断 向量表 复位后 跳转main 你可以找到
你目前想做程序 升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手大哥,请问如何跳转啊,这是为了以后做程序升级,所以要写bootstrap loader程序,烧在MSP430上,每次运行会先运行boot loader程序,判断不是进行程序升级时,跳转至main()函数!这个汇编用BR语句就可以了,但是C怎么去实现呢?
请教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不是用电脑下载程序,老板要用另外一块MSP430作为上位机,将程序下载进程序运行的那块MSP430,唉!

2年前我做过C51的片对片升级,也就是用一个C51的芯片,集成了公司内部协定的BSL通信协议,然后将放置在SD卡上的新代码下载到一个用C51做主芯片的产品中。实现产品脱离PC的程序更新。此方案以在公司成功实行2年,无一败例。

需要了解具体操作方式,站内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