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传感器角度怎么测 先得电阻和角度对应

楼主:
角度传感器角度怎么测    先得电阻和角度对应

网友:
角度传感器一般是读电压值的,用AD转换

网友:
算法是怎么样的 ,怎么将电压转换对应的角度呢 ,但是角度传感器不一定在0度,所以还要进行调整。

网友:
怎样弄才能使角度测得很准确尼?

网友:
角度传感器都可以使用哪些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