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LPC11U14和LPC1343对比学习(五)UART

楼主:
终于把支持3种芯片的板子焊接完成了,累死我了,可以继续学习下面的内容了。。。

开发板贴: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99669&page=1&extra=page%3D1

LPC1114/LPC1343串口特点:

 16字节收发FIFO;
 寄存器位置符合16C550工业标准;
 接收器FIFO触发点可为1、4、8和14字节;
 内置波特率发生器;
 用于精确控制波特率的小数分频器,并拥有赖以实现软件流控制的自动波特率检测能力和机制;
 支持软件或硬件流控制执行;
 包含标准Modem接口信号(CTS、DCD、DTS、DTR、RI、RTS);
 支持RS-458/EIA-485的9位模式和输出使能。

LPC11U14串口特点:

• 16-byte receive and transmit FIFOs.
• Register locations conform to ‘550 industry standard.
• Receiver FIFO trigger points at 1, 4, 8, and 14 bytes.
• Built-in baud rate generator.
• Software or hardware flow control.
• RS-485/EIA-485 9-bit mode support with output enable.
• RTS/CTS flow control and other modem control signals.
• 1X-clock send or receive.
• ISO 7816-3 compliant smart card interface.
• IrDA support.

从它们的特点可以看出,LPC11U14的串口功能要强大一些,除了增加了USART,还增加了读卡和红外功能。。。

网友:
串口寄存器也增加了不少,这里就不再说明,大家可以参考资料手册。

网友:
LPC1114和LPC1343在UART上是一样的,而LPC11U14多了部分功能,此外代码基本一致,如初始化代码:

收发代码:

    但是LPC11U14的寄存器名称是不一样的,寄存器都要改成LPC_USART,如:

当普通串口使用时,其他基本一致。

网友:
值得一说的是,LPC11U14的串口管脚增加了多个映射管脚,使得设计PCB更加方便灵活:

网友:
有这个的学习手册没,楼主,这个我真在学,希望给发个

网友:
哪还有这一方面资料没啊求发点啊

网友:
还有我那个板子,想调端口通信,但在计算机上找不到那个端口(com口),是怎么回事,是啥驱动没弄好还是咋回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有串口,就需要安装USB转串口,并安装驱动。。。。。。。

网友:
可是板子上没有串口接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连线处理的。。。。。。。。

网友:
串口程序。能不能把这个usart.c和usart.h文件给发个,这里乱了。想参考一下

网友:
写usart.h是都要用到哪些寄存器 初始化 ,怎么写啊

网友:
#ifndef __USART_H
#define __USART_H

#define SYNC_ON             (0x1<<0)
#define SYNC_OFF            (0x0<<0)

#define SYNC_MASTER         (0x1<<1)
#define SYNC_SLAVE          (0x0<<1)

#define SYNC_RE             (0x0<<2)
#define SYNC_FE             (0x1<<2)

#define SYNC_CONT_CLK_EN    (0x1<<4)
#define SYNC_CONT_CLK_DIS   (0x0<<4)

#define SYNC_STARTSTOPOFF   (0x1<<5)
#define SYNC_STARTSTOPON    (0x0<<5)

#define SYNC_CON_CLK_CLR    (0x1<<6)

#endif /* end __USART_H */这个可以不
#include "lpc11uxx.h"
#include "uart.h"

volatile uint32_t UARTStatus;
volatile uint8_t  UARTTxEmpty = 1;
volatile uint8_t  UARTBuffer[BUFSIZE];
volatile uint32_t UARTCount = 0;

/*****************************************************************************
** Function name:                UART_IRQHandler
**
** Descriptions:                UART interrupt handler
**
**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
void UART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IIRValue, LSRValue;
  uint8_t Dummy = Dummy;

  IIRValue = LPC_USART->IIR;

  IIRValue >>= 1;                        /* skip pending bit in IIR */
  IIRValue &= 0x07;                        /* check bit 1~3, interrupt identification */
  if (IIRValue == IIR_RLS)                /* Receive Line Status */
  {
    LSRValue = LPC_USART->LSR;
    /* Receive Line Status */
    if (LSRValue & (LSR_OE | LSR_PE | LSR_FE | LSR_RXFE | LSR_BI))
    {
      /* There are errors or break interrupt */
      /* Read LSR will clear the interrupt */
      UARTStatus = LSRValue;
      Dummy = LPC_USART->RBR;        /* Dummy read on RX to clear
                                                                interrupt, then bail out */
      return;
    }
    if (LSRValue & LSR_RDR)        /* Receive Data Ready */
    {
      /* If no error on RLS, normal ready, save into the data buffer. */
      /* Note: read RBR will clear the interrupt */
      UARTBuffer[UARTCount++] = LPC_USART->RBR;
      if (UARTCount == BUFSIZE)
      {
        UARTCount = 0;                /* buffer overflow */
      }
    }
  }
  else if (IIRValue == IIR_RDA)        /* Receive Data Available */
  {
    /* Receive Data Available */
    UARTBuffer[UARTCount++] = LPC_USART->RBR;
    if (UARTCount == BUFSIZE)
    {
      UARTCount = 0;                /* buffer overflow */
    }
  }
  else if (IIRValue == IIR_CTI)        /* Character timeout indicator */
  {
    /* Character Time-out indicator */
    UARTStatus |= 0x100;                /* Bit 9 as the CTI error */
  }
  else if (IIRValue == IIR_THRE)        /* THRE, transmit holding register empty */
  {
    /* THRE interrupt */
    LSRValue = LPC_USART->LSR;                /* Check status in the LSR to see if
                                                                valid data in U0THR or not */
    if (LSRValue & LSR_THRE)
    {
      UARTTxEmpty = 1;
    }
    else
    {
      UARTTxEmpty = 0;
    }
  }
  return;
}

#if MODEM_TEST
/*****************************************************************************
** Function name:                ModemInit
**
** Descriptions:                Initialize UART0 port as modem, setup pin select.
**
**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
void ModemInit( void )
{

  LPC_IOCON->PIO0_7 &= ~0x07;     /* UART I/O config */
  LPC_IOCON->PIO0_7 |= 0x01;      /* UART CTS */
  LPC_IOCON->PIO0_17 &= ~0x07;    /* UART I/O config */
  LPC_IOCON->PIO0_17 |= 0x01;     /* UART RTS */
#if 1
  LPC_IOCON->PIO1_13 &= ~0x07;    /* UART I/O config */
  LPC_IOCON->PIO1_13 |= 0x01;     /* UART DTR */
  LPC_IOCON->PIO1_14 &= ~0x07;    /* UART I/O config */
  LPC_IOCON->PIO1_14 |= 0x01;     /* UART DSR */
  LPC_IOCON->PIO1_15 &= ~0x07;    /* UART I/O config */
  LPC_IOCON->PIO1_15 |= 0x01;     /* UART DCD */
  LPC_IOCON->PIO1_16 &= ~0x07;    /* UART I/O config */
  LPC_IOCON->PIO1_16 |= 0x01;     /* UART RI */

#else
  LPC_IOCON->PIO1_19 &= ~0x07;    /* UART I/O config */
  LPC_IOCON->PIO1_19 |= 0x01;     /* UART DTR */
  LPC_IOCON->PIO1_20 &= ~0x07;    /* UART I/O config */
  LPC_IOCON->PIO1_20 |= 0x01;     /* UART DSR */
  LPC_IOCON->PIO1_21 &= ~0x07;    /* UART I/O config */
  LPC_IOCON->PIO1_21 |= 0x01;     /* UART DCD */
  LPC_IOCON->PIO1_22 &= ~0x07;    /* UART I/O config */
  LPC_IOCON->PIO1_22 |= 0x01;     /* UART RI */
#endif
  LPC_USART->MCR = 0xC0;          /* Enable Auto RTS and Auto CTS. */
  return;
}
#endif

/*****************************************************************************
** Function name:                UARTInit
**
** Descriptions:                Initialize UART0 port, setup pin select,
**                                clock, parity, stop bits, FIFO, etc.
**
** parameters:                        UART baudrate
** Returned value:                None
**
*****************************************************************************/
void UARTInit(uint32_t baudrate)
{
  uint32_t Fdiv;
  uint32_t regVal;

  UARTTxEmpty = 1;
  UARTCount = 0;

  NVIC_DisableIRQ(UART_IRQn);
  /* Select only one location from below. */
#if 1
  LPC_IOCON->PIO0_18 &= ~0x07;    /*  UART I/O config */
  LPC_IOCON->PIO0_18 |= 0x01;     /* UART RXD */
  LPC_IOCON->PIO0_19 &= ~0x07;
  LPC_IOCON->PIO0_19 |= 0x01;     /* UART TXD */
#endif
#if 0
  LPC_IOCON->PIO1_14 &= ~0x07;    /*  UART I/O config */
  LPC_IOCON->PIO1_14 |= 0x03;     /* UART RXD */
  LPC_IOCON->PIO1_13 &= ~0x07;
  LPC_IOCON->PIO1_13 |= 0x03;     /* UART TXD */
#endif
#if 0
  LPC_IOCON->PIO1_26 &= ~0x07;    /*  UART I/O config */
  LPC_IOCON->PIO1_26 |= 0x02;     /* UART RXD */
  LPC_IOCON->PIO1_27 &= ~0x07;
  LPC_IOCON->PIO1_27 |= 0x02;     /* UART TXD */
#endif

  /* Enable UART clock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12);
  LPC_SYSCON->UARTCLKDIV = 0x1;     /* divided by 1 */

  LPC_USART->LCR = 0x83;             /* 8 bits, no Parity, 1 Stop bit */
  regVal = LPC_SYSCON->UARTCLKDIV;
  Fdiv = ((SystemCoreClock/regVal)/16)/baudrate ;        /*baud rate */

  LPC_USART->DLM = Fdiv / 256;
  LPC_USART->DLL = Fdiv % 256;
  LPC_USART->LCR = 0x03;                /* DLAB = 0 */
  LPC_USART->FCR = 0x07;                /* Enable and reset TX and RX FIFO. */

  /* Read to clear the line status. */
  regVal = LPC_USART->LSR;

  /* Ensure a clean start, no data in either TX or RX FIFO. */
  while (( LPC_USART->LSR & (LSR_THRE|LSR_TEMT)) != (LSR_THRE|LSR_TEMT) );
  while ( LPC_USART->LSR & LSR_RDR )
  {
        regVal = LPC_USART->RBR;        /* Dump data from RX FIFO */
  }

  /* Enable the UART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UART_IRQn);

#if TX_INTERRUPT
  LPC_USART->IER = IER_RBR | IER_THRE | IER_RLS;        /* Enable UART interrupt */
#else
  LPC_USART->IER = IER_RBR | IER_RLS;        /* Enable UART interrupt */
#endif
  return;
}

/*****************************************************************************
** Function name:                UARTSend
**
** Descriptions:                Send a block of data to the UART 0 port based
**                                on the data length
**
** parameters:                buffer pointer, and data length
** Returned value:        None
**
*****************************************************************************/
void UARTSend(uint8_t *BufferPtr, uint32_t Length)
{

  while ( Length != 0 )
  {
          /* THRE status, contain valid data */
#if !TX_INTERRUPT
          while ( !(LPC_USART->LSR & LSR_THRE) );
          LPC_USART->THR = *BufferPtr;
#else
          /* Below flag is set inside the interrupt handler when THRE occurs. */
      while ( !(UARTTxEmpty & 0x01) );
          LPC_USART->THR = *BufferPtr;
      UARTTxEmpty = 0;        /* not empty in the THR until it shifts out */
#endif
      BufferPtr++;
      Length--;
  }
  return;
}

/*****************************************************************************
** Function name:                print_string
**
** Descriptions:                print out string on the terminal
**
** parameters:                        pointer to the string end with NULL char.
** Returned value:                none.
**
*****************************************************************************/
void print_string( uint8_t *str_ptr )
{
  while(*str_ptr != 0x00)
  {
    while((LPC_USART->LSR & 0x60) != 0x60);
    LPC_USART->THR = *str_ptr;
    str_ptr++;
  }
  return;
}

/*****************************************************************************
** Function name:                get_key
**
** Descriptions:                Get a character from the terminal
**
**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character, zero is none.
**
*****************************************************************************/
uint8_t get_key( void )
{
  uint8_t dummy;

  while ( !(LPC_USART->LSR & 0x01) );
  dummy = LPC_USART->RBR;
  if ((dummy>=65) && (dummy<=90))
  {
        /* convert capital to non-capital character, A2a, B2b, C2c. */
        dummy +=32;
  }
  /* echo */
  LPC_USART->THR = dummy;
  return(dummy);
}
.h 和.c咋样啊LPC11u14可以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周工网上都有例程,你可以去找找。。。。。。

网友:
给个具体的网址撒》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NVIC_EnableIRQ(UART_IRQn);
NVIC_EnableIRQ(0);这时打开串口中断
NVIC_EnableIRQ(1);这是关闭串口中断支、这是不是就是五一中的ES
对吗??
LPC_USART->IER =1;这是打开接受中断
LPC_USART->IER =0;这是关闭,这话说是不是就是就是五一中的RI啊
对吗?

网友:
NVIC_EnableIRQ(UART_IRQn);   编译时下面函数报错啊
static __INLINE void NVIC_ableIRQ(IRQn_Type IRQn)
{
  NVIC->ICER[0] = (1 << ((uint32_t)(IRQn) & 0x1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