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绿油的使用方法

楼主:
想请问下,要怎样才能把阻焊绿油做的好,做的美,请高手指教

网友:
先要选品质优良的绿油,然后使用合适的机器涂布并采用合适的工艺干燥,每种品牌的绿油(这里指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都有不同的工艺讲究,具体要看厂家的相关文档。

网友:
回复 网友A:

okok !谢谢你,因为之前做出来的效果都没光泽,整片板很暗淡,后来我也开始怀疑绿油的品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