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减器制作

楼主:
       国赛D题:制作一个衰减器,其衰减量40±2dB,特性阻抗50。

为啥我的衰减器用Multism仿真软件仿真成功后,用到实际电路中差别就那么的大啊...?求高手指导!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方法?谢谢提供!

网友:
大概可能是因为电阻的精度不够,据说是需要0.1%的电阻,但是我们还没有实际做出来

网友:
用的是π型衰减吗

网友:
我们用的pi型

网友:
仿真肯定不可信啦,只能参考

网友:
话说我们E题也要做衰减

网友:
用精密电阻,两级衰减,每级20DB,输入输出阻抗50

网友:
估计是电阻精度不够,或者实际焊接有问题~

网友:
实际的电阻值的误差,你可以用两个或者几个小电阻串联成一个你要的阻值,这样精度就达到了,我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网友:
navalguy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