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压隔离采样

楼主:
现在要对0-25V的直流电压进行隔离采样,精度要求1%,由于霍尔电压传感器的价格

较高,希望能换其他的隔离采样方式!

本来用线性光耦HCNR201大概能实现,但是这个光耦前后级各需一个运放,这样前后

运放就必须各自接不同的电源和地才行,那样不是要接出两个电源,如图中的VCC1、VCC2

和GND1、GND2它们必须不通才能起到隔离作用,那样就需两个电源两个地了!

有哪位高手有好的方法啊,小弟感谢了!

祝大家工作顺利,天天开心!

网友:
用线性光耦的办法不合适,精度、测量范围都有限,用VF变换(电压频率变换)+普通光耦的办法比较合适,另外还可以用开关电容的方法(有专门的芯片),隔离电源可用隔离型DCDC实现或者使用单端的变压器绕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那个VF方法我之前也有看到过,好像光耦前后各需要一个这个吧,当时觉得可能价钱会比较高,

就放弃了,O(∩_∩)O~

开关电容的方法我还没了解到过呢,呵呵,受教了,感谢

电源隔离也学习了!谢谢

网友A:
开关电容比较适合电压采样,ADI和MAXIM都有相关产品。

网友:
VF变换法很传统,有专用芯片,ADI就有,并不贵。AF变换法的精度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容比较适合电压采样,ADI和MAXIM都有相关产品。

你好,我在网上搜索没找到有关开关电容方法电压采样的信息,不知道你是在哪里看到的,有些什么芯片可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在网上搜索没找到有关开关电容方法电压采样的信息,不知道你是在哪里看到的,有些什么芯片可用呢

都说了去ADI和MAXIM的官网去检索,耐心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去ADI和MAXIM的官网去检索,耐心点。

不好意思,我都去看过了。实在没找到开关电容采样方面的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都去看过了。实在没找到开关电容采样方面的信息。

你检索的方式不对,查“隔离器件”。

网友:
再弄个隔离的DC-DC就行了

网友: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谢谢

网友:
“ADuM3190”,你看一下这个芯片对你有帮助么?

网友:
这种模拟量隔离都比较贵,不知道你隔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通常都是使用将AD芯片和调理电路放在隔离外面。通过SPI总线隔离。因为我们的主控设备部分使用的是PC104单板机比较贵,目的是保护主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