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一个三阶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100khz。。。

楼主:
怎么设计一个三阶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100khz。。。

网友:
指点一下就可以了。。
,。。。

网友:
 learning的表示打酱油路过

网友:
就按模电书上那个四阶低通滤波器改一下就行了,至于那个截止频率那公式算出电阻值就可以了,是不是也是电子竞赛E题啊,我们现在也在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们加法器部分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参数有点问题,还有就是感觉三阶就行,,唉。参数不好该啊。。。

网友:
理论上三阶就够了,但我们用了六阶,三阶调不出来,正在试呢,加法器那好像要用高速运放,其实我们现在好多也没出来,调试的时候各种问题

网友:
我们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

网友:
你们可以用直接的集成芯片但那是贴片的,还有那个六阶可以实现的我们就是用那个做的

网友:
TI 有个软件很准 可以设计0到10M的各种有源滤波器 注意运放的参数需达到要求 主要是带宽积

网友:
谢谢,虽然是现在才看见、、、还是很感谢。。。呵呵呵、

网友:
三阶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时的增益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