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各位大虾帮帮忙!

楼主:
用51做电子万年历,用了很多数码管,不想用LCD,如何把DS1302中读出的数据赋给74LS47(数码管较多)

网友:
数码管数量较多时可用总线操作方式,将锁存器挂在总线上,用地址位选通锁存器,然后写入要显示的数据,一片8位锁存器正好带一个数码管,驱动不足时可再外加晶体管或晶体管阵列。如果系统没有开放的外部总线则可以采用串转并的方法,用74HC595(注意要用HC器件而非已经停产淘汰的LS器件)来驱动数码管。